S51 isp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7-03-21):
S51 isp下载线问题
我按照网上聂中强的电路图,焊了一个isp并口下载线,
用ispTest测试正常,编程器就绪。
S51的电源正常,
晶振两脚(18:1.76V, 19:2.14V,应该可以吧!),
31脚的Vpp:5V ,
复位时,我用一根电线直接搭Rst 和 Vcc,然后放开。
用Easy51Pro看起来可以读出芯片的数据。
写的时候,表面上顺利的完成,但是,复位后,芯片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是就是检测不到器件,单片机好像也没坏啊!
好几天了,实在郁闷!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各位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芯片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有两种,一种就是安照atmel官方的资料,用一片244,从官方下一个烧的软件,就可以了,不过烧的速度有点慢,但基本上一次就成功了。还有一种就是用altera的什么Blaster MV下载线(记不清了,里面也是个244,只是接法有点不同,也就是并口引脚的定义略有不同),在从网上搜一个软件就可以下了。这种优点就是一根线既可以烧51,又可以烧cpld,fpga,方便,尤其是一个系统两者都有,缺点是对单片机支持不好,程序稍大一点,就不容易一次成功。我就做过这两种,Easy51Pro见别人用过,但我觉得还不如用atmel官方的软件呢,可靠性高。
还有,复位也不用手动,都由软件来控制,只要用到的管脚外电路中没接电容就行了,一般都能成功的。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把我的资料发给你!

网友B:
郁闷,白写了一大堆。没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