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嵌入式开发

楼主:
请问一下 一个嵌入式开发的系统 其主函数就下面一小段代码 ,它怎么就能撑的起一个系统的运行呢  谁能帮我讲一下  。也不知道该不该怎么这个版面提问,请高手指点迷津

    INT16U writecnt=0;
    INT16U readcnt =0;
    OS_TID TASK_KEY;

void init_task (void) __task
{
//    INT8U  err;
//    INT8U i;
//    INT32U KEYTIME;
        INT32U volatile start;
//    POSINFO_REC PosInfo;
    if(C_EPara>=1)
    {
        LANGUE = CHINESE;
    }
    else
    {
        LANGUE = ENGLISH;
    }

    init_tk = os_tsk_self ();
    //sys init

    Beep();
    ADC_INIT();
//startx:

    I2cInit(60000);
    SysParaInit();

        KeyInit();
    GUI_Initialize();
    GUI_SetColor(1, 0);
    LCM_BK_ON();
        //for (start = 0; start < 1000000; start++) { ; }

    //os_dly_wait(5);

    #if STAT > 15
        PINSEL1 = PINSEL1&~(3 << (2*(STAT-16)));
        #else
        PINSEL0 = PINSEL0&~(3 <<(2* (STAT)));
        #endif
    IO0DIR =IO0DIR&(~(1<     //BUZZ_ON();
    //os_dly_wait(5);
        //for (start = 0; start < 1000000; start++) { ; }
    BUZZ_OFF();

    SpiInit();
    SST25VF_init();

    UnWP();
    EWSR();
    WRSR(0);

    WREN();
    SysUnitIdInit();
    SelectMenuIco();
}

int main (void)
{

    //#ifdef MCB2100
    INT32U volatile start;
    //  INT8U i;
    /* Wait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for (start = 0; start < 10000; start++) { ; }
    IO0SET = (1<     #if SELF_ON > 15
    PINSEL1 = PINSEL1&~(3 << (2*(SELF_ON-16)));
    #else
    PINSEL0 = PINSEL0&~(3 << (2*(SELF_ON)));
    #endif
//    IO0SET = (1< //    IO0DIR = IO0DIR|(1< //
//    IO0SET = (1<
    IO0DIR = IO0DIR&(~(1<
    for (start = 0; start < 2000000; start++) { ; }
    //#endif
    OsEnterSum =0;
    os_sys_init_prio (init_task,9);
}

网友:
哪里的程序?看似UCOSii的?

网友:
上面有一大堆初始化函数,每个初始化函数都不简单。

网友:
呵呵,后面会有,一系列的,内存管理,任务管理,资源管理等等一堆堆的代码在项目工程里...

网友:
迷惑啊  我只是想知道 系统不是从主函数执行吗? 为什么主函数 为什么那么简单呢
怎么就可以把菜单和操作都包括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