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S138的问题.

楼主:
在我的设计中,首先扩充了一片6264(单片机用到P0.P2口,用了一个锁存74LS373.一个译码74LS138.地址线选用A13.A14.A15)

但是,我的设计还需要再用一片74LS138.为了控制8个三极管的分别导通.
请问,这个138应该怎么接?

138的A.B.C输入不是要接地址线吗?可以P0.P1的地址线全部都用在扩展6264上了.那我另一片的A.B.C又接什么了?

现在的解决办法:
1 地址线能象数据线一样共用.所以.,我A.B.C仍接A13.A14.A15

2 因为扩展6264所用到的138片子输出口只用了YI.那么我再选三根输出接到另一个138片子的A.B.C端.

这两种方法正确吗?

或者问:当我已经扩展了6264时候,地址线用完了.
我再需要加一片74LS138时,怎么用?(以上描述的总结)

网友:
373输出接的是6264不?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第一片的一个地址译码信号(如Y7)作为第二片的片选信号,第二片138的ABC接A0、A1、A2(373输出的地址信号),这样地址连续。

网友:
P0、P2接6264,还有P1、P3可以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