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机电话如何实现全双工通信?

楼主(2007-05-13):
座机电话如何实现全双工通信?
小菜鸟提问:电话的两根平行线是如何实现全双工通信的
如题对于座机电话如何用两根平行线就实现全双工通信一直很是困惑,希望哪位大虾指教。见笑见笑。
再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座机电话在平时不通话时(并且无人拨打)时,两根电话线上的信号是如何的?是恒压的吗(如果是的话为几伏呢)?
再者,对于不用电源电池的座机电话(比如校内寝室的电话),通话时里面工作芯片的正极稳定电压是如何单单由两根接入的信号线提供的?是利用稳压器吗?
电话
通信
全双工
信号线
如何

网友A: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

网友B(2008-02-02):
我问过好久了。

网友:
首先,说一说双工通信。
一开始的电话在电话两侧使用类似与天线上使用的环形器,
就是达到去话和来话在接收和发送方的阻抗和放大增益的极性匹配。
是一种电磁的极性滤波器。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就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
可是,就像老收音机一样要调的!
现代呢!有了集成电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1)乒乓法。
首先,在有精确的定时的情况下,在一帧里(指PCM帧8ms),
对话音1/2压缩传出对方在后半帧时间里传数据。也就是半双工方式。
在一些isdn话机和数字话机设备上使用。一般见不到。
(2)带回波复制的抑制回音法。
两根电话线上传的是两方一起说话的数据,一方在接收时将自己说出去的话存在寄存器中。
听另一方时将电话上的信号与自己发送的相减就得到对方的话音了!
电话机使用的是两根线,但是到交换机时会进行2-4线转化。所以电话出了家门就是用4根线了!
不打电话时是-48v ac
关于电话机上的芯片电是由电话线上的电压提供的!
这要说到老式拨号盘的电话了。
电话分脉冲拨号和双音多频两种。
老式电话用脉冲拨号,
也就是用电话的摘机和挂机来传递拨的号码信息
如果你以秒可以摘挂10次你就可以只用差黄,不用号码盘拨号了!
电话机的另一端是交换机侧,那里供电,供电准则是恒压的。
电话机摘机后里面的阻抗就会变小。
芯片是mos的工作电压不用变压器。只要分接电阻,用分压的方法就可以得出恒压的正极稳定电压。
稳压器在交换机侧,它保证几万门电话的电话线的电压保证都是-48v。
而且mos芯片有很宽电压适配范围基本不需要电压稳定。
双音多频就不介绍了!
打电话不用芯片什么事。你把电话线接个喇叭,别人打来电话,你照样能听声。就怎么简单!
我就不知道一部电话机怎么就那么贵,一百多,它比一台地摊上10块钱的收音机还简单怎么就那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