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实现SIP IME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wince 实现SIP IME的问题
我自己挂在SIP下实现了一个输入法,在我的输入法界面上有一个功能按钮是退出输入法,目前我可以实现的是隐藏输入法,也可以返回到应用的edit控件,但我的edit控件是在收到on_setfocus的时候调用SipShowIM(SIPF_ON)来打开我的输入法,而在输入法自己关掉后,edit控件还是有焦点,不能再次点击后收到on_setfocus消息。
而我要的效果是如果用户再次点击edit,将输入法再次调用。
解决了马上送分
wince
输入法
用户
WindowCE

网友A:
你可以响应鼠标事件,然后判断鼠标点击的位置,如果这个在你的edit窗口内,就打开你的输入法。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输入法关闭后,其实也就是代表输入完成.这样你可以把焦点从这个edit上移走,其实这样就简单了.

网友C:
但我不会去控制应用的EDIT,如何告诉edit让他失去焦点?

网友D:
你让别的控件获得焦点,不就等于EDIT失去焦点。

网友E:
对呀,随便找个控件获得焦点嘛

网友F:
开发的输入法是独立的模块,应该不能去对应用做操作。

网友G:
那就按我给你说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