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Win CE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高手:
  我用vb.net2005开发Win CE程序
  请问怎么读取文件,读取文件的路径是什么?
  我用下面的代码,可以走到第3行就挂了。
   Dim fi As FileInfo
   fi = New FileInfo("\jan.txt")
   Dim fs As FileStream = fi.OpenRead()

  我要读取得文件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
用绝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大侠你好,绝对路径是怎么样做?我查了一下,是不是像下面那样,可是也不对,代码通不过。请教~~·
   Dim fi As FileInfo
   fi = New FileInfo("\\Program Files\\jan.txt")
   Dim fs As FileStream = fi.OpenRead()

网友:
简单的办法~~去你的wince环境里右键点击那个文件~~~看看他的属相~~

nk的平台不同,路径不同~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Channels_net/archive/2007/02/07/1504247.aspx

网友:
Dim fi As FileInfo
fi = New FileInfo("\jan.txt")//呵呵,想起个事情来,ce下字符需要_T("\\jan.txt")
Dim fs As FileStream = fi.Open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