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Keil C51 编写89S51的延时函数,如windows的Delay(...)函数。谢谢.网上有些资料介绍用for循环,但是不够准确。

楼主:
如何用Keil C51 编写89S51的延时函数,如windows的Delay(...)函数。谢谢.网上有些资料介绍用for循环,但是不够准确。

网友:
要准确的延时需要用汇编语言,或者用定时器

网友:
用汇编算指令

然后放够指令数

在入这个函数后,关总中断,出了再开

而且可以算得最精确,比定时器还精确,嘿嘿嘿

网友:
能否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_nop()这样延迟是不准确的,不同型号及晶振都不同,如果定时器没有用完就用定时器,
如果没有定时器了,就内嵌入汇编

网友:
写个条件判断死循环,里面判断定时器标志,想延时多长延时多长,入口清定时器

网友:
MOV R2 20H
PUSH R2
PUSH R2
PUSH R2
ACALL DELAY
以上是主程序
DELAY :
DELAY1 DJNZ R2 ,DLLAY1
POP O2H
DELAY2: DJNZ R2 ,DLLAY2
POP 02H
DELAY3: DJNZ R2 ,DLLAY3
RET
这一部分是延时程序
延长时间你可以算算

网友:
我觉得用nop指令完全可以做到精确定时
因为对一个应用系统来说,其晶振肯定是确定的。
不过长延时的话一般用for循环就ok了
要精确那就用定时中断
像nop一般在精确的控制时序方面用的多一点

网友:
对精确定时别忘了加上函数调用时间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个计时的插件,拷贝到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能够精确显示你每一条指令的精确时间,能帮你判断是否满足你的定时条件;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用一个定时器定时不就可以吗?
下载一个懒人系列小工具,51定时器初值计算器,定时器时间到触发中断

网友:
头痛了,还是没有找到,期待中。。。。。

网友:
nop指令 是怎么用的啊??
谁指教一下
最好能上段 程序 实例

网友:
1\用定时器来作延时;
2\用汇编;
3\用C写一个while(i--)之类的,再用示波器测.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110/11/6be2a051-b997-4d78-a9bd-3957fdf86414.html
来 看看 我 曾经转的一片文章,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都说定时器不够用,实际一个足以

网友:
定时器已经够精确的了,没必要费太多精力的

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多个定时功能

网友A(2008-04-14):
1、循环等待;
2、定时器;

网友B:
还有一种能够充分发挥keil c作用的方法;
你根据楼上的意见,大概写一个延时程序,然后在debug方式下单步运行,在跳到延时程序段时,留意一下下面状态栏上的 时刻显示 ,一步一步执行,看看跑那段程序要了多少时间,然后修改 ,适度调整,最后得到的延时应该是几乎接近真实的。注意在 configuration里头设置相应的晶振频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C:
如用keil c的话用while(--i)能获得精确的延时,你可以看一下其对应的汇编

网友D:
最好还是用定时器吧,那个还是比较准确的吧^_^

网友E:
定时器吧~
其实代码都可以的,只是麻烦而已

网友F:
可以用
while(--i);
来做延时,最好你能在Keil的Debug中查看生成的汇编代码,多对比看看,对你更加熟练的掌握C有好处

网友G:
我刚测试了一下,使用如下代码
char i;
for(i=199;--i;i<0);
可以获得400个指令周期的延时,你可以将这段代码编译后查看汇编指令,可以加深你对for指令的使用

网友H:
可以嵌入汇编来写:
#pragma asm
汇编代码在这里
#pragma endasm

网友I:
ms级的精度就用自编的Delay函数即可,再高的精度就用定时器和中断,延时函数可以用
for()
for();
这样的形式用debug一步一步算吧,不过注意设置的频率

网友J:
本人一般涉及到要求精确时序,一般采用汇编语言编写,而在C语言中调用汇编编写的延时程序,这样可以做到十分精确
也可以说是混合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