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ce5的模拟器连接到ActiveSync上啊!急

楼主:
如何将wince5的模拟器连接到ActiveSync上啊!急

vc2005和evc4sp4都连不上,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编译的时候无法看到执行的结果,郁闷极了

我是新手,还望大侠指教

网友:
貌似ActiveSync是连接硬件的,模拟器不行哦.使用模拟器应该自己可以运行起来,并执行你编译的结果的哦.

网友:
ActiveSync是ppc与pc连接的,模拟器好像连不上,你在运行程序时,会直接download到模拟器上运行的

网友:
ActiveSync
只用过连设备
模拟应该连不上

网友:
能连上。
先打开打开Activesync

然后打开vs2005 在VS2005上连接方法是:

tools->device emulator manager
这时弹出一个
Device Emulator Manager的对话框,展开Datastore,选择想要连接的平台,然后右键,选择connect,
等一会就会出现模拟器,这时刚刚选中项前有个绿色小箭头,右键,选择Cradle

如果用evc编译,在Activesync连接上了以后,编译应该选择device,而不是emulator.

网友: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楼上的不能解决问题啊
关键是在Device Emulator Manager中根本就找不到Wince 5.0的Emulator,只有PPC和WM5的
单独安装Wince5.0的模拟器也添加不进来,好象要做image,不晓得么样搞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在Vs2005上打开:
工具->设备仿真管理器->数据存储下面,你安装的SDK应该都在里面.
没有的话可能没有安装,Vs2005自带2003的SDK.Mobile5.0的要自己安装.

ActiveSync连接模拟器试了一下,可以连接.
用前面那位朋友的方法可以连接.

网友:
是啊,到底如何用vs2005连接wince5的模拟器呢!ppc和smartphone都有模拟器,就是没有wince5的,装了standsdk5后,也只是多了些wince5的设备,没有模拟器,到底该如何安装呢!!!

网友:
晕`
wince5.1不就是wince2005吗?

网友:
wince2005???是什么

网友:
windows mobile 2005

或者WM5

网友:
哈,不好意思啊,找到了一个方法,收回我以前的话啊,给你个连接.
http://www.cnblogs.com/mengshu-lbq/archive/2005/08/02/205685.html

网友:
当然了 要安装对应的SDK 别忘了

网友:
参考4楼说的方法试成功了。
我装的是VS2005,打了SP1的补丁,同步软件ActiveSync v4.5,模拟器DeviceEmulator V8.0

网友:
如果你的ActiveSync 是通过串口,可以尝试将串口疲敝掉,再连接看看
如果你usb device的话,到wince的控制面板下把网络disable掉,再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