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errorno:0x41,0xd0003

楼主(2007-09-27):
请教两个errorno:0x41,0xd0003
此问题和socket相关。
我在组播时,调用sendto()时,返回值为 ERROR,
用perror()得到信息如下:
:errorno = 0x41.
: errorno = 0xd0003.
请问诸位,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errorno代表什么含义,
或者,怎么查找errorno代表的含义?
多谢。
另:vxworks是否支持ip multicast?
如果支持,是否需要什么配置?
再次感谢!
问题
信息
error

网友A:
in shell
-> printErrno 0xd0003
0xd0003 = S_iosLib_INVALID_FILE_DESCRIPTOR
value = 0 = 0x0
-> printErrno 0x41
0x41 = S_errno_EHOSTUNREACH
value = 0 = 0x0
->
如果版本是T2.2.x的话,可以查看联机帮助文档"VxWorks Errno Code List"

网友B:
多谢楼上的,
谁能告诉我vxworks到底支持multicast吗?

网友C:
网络方面我不太熟悉,但VxWorks是支持Multicast的,
有一篇文章你可以看一看:IP组播通信及其在VxWorks操作系统下的实现
http://down.icembed.com/IP%E7%BB%84%E6%92%AD%E9%80%9A%E4%BF%A1%E5%8F%8A%E5%85%B6%E5%9C%A8VxWorks%E6%93%8D%E4%BD%9C%E7%B3%BB%E7%BB%9F%E4%B8%8B%E7%9A%84%E5%AE%9E%E7%8E%B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