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后为何无法正常编译?

楼主:
小弟我按照Microsoft ActiveSync,evc4.0,evc sp4,standard sdk,pocket pc sdk2003,的顺序装好了evc,启动一运行,发现编译最简单系统提供的一个单文档文件无法正常通过,错误在于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EVC\MyProjects\11111\11111.rc(13) : 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ygshell.h'.
上网一搜发现有人也遇到这种问题,好像是EVC里tools\options\directories里的设置问题,可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请教大家了!

网友:
看一下PlatForm/CPU等是否都选对了

网友:
看一下你是不是用的模拟器 在模拟器上运行的话要调到WCE emulator 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