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modem中读取短信内容用于socket通信问题

楼主:
从gprs modem中读取短信(内容为一IP地址"10.143.12.65"),用strsep函数提取短信内容中需要的一行赋给一字符指针变量,即
char *p;
p=strsep(.......);
printf("IP is %s\n",p);
最后能输出IP is "10.143.12.65",然后我要利用该提取出来的ip进行socket通信,程序运行到gethostbyname(p)的时候就出错: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iable.请问哪里出错?

网友:
你都已经有IP了,怎么还有gethostbyname?
看看函数的功能,不要乱用函数。
有了对方的IP,就可以往约定的端口上发起连接了。

网友:
因为gprs modem拨号获得的ip是动态分配的,每次上电获得的ip都不一样,我的开发板要自动运行程序,所以要用一变量代替变化的ip,不能每次手动去输入已知的ip.

网友:
用动态域名解析更方便简单啊

网友:
嗯,开发板上是会比较麻烦一些,当然如果协议部份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可以考虑把动态域名解析给做进去,这样就可以比较好解决这一问题了!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