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简单的 读/写 操作 (附代码)

楼主:
void doWrite(int n)
{
        char        *buf,*f;
        ULONG        nWritten;
        int                i;
        int                j;

        buf = (char *) malloc(n);

        if (buf == NULL)
        {
                printf("Failed to allocate buffer for write");
                Exit(1);
        }

        for (i=0;i<32;i++)
        {
                buf = i;
        }
        // Write data to driver
        printf("Writing to device - ");
        WriteFile(hDevice, buf, n, &nWritten, NULL);
         printf("%d bytes written to device (%d attempted).\n", nWritten, n);

        f=buf;
        for(i=0;i<2;i++)
        {
                for(j=0;j<16;j++)
                {
                        fprintf(stderr,"%02x  ",*f++);
                }
                printf("\n");
        }

        free(buf);
}
为什么每次操作后 nWritten=0 这是为什么啊,应该是nWritten=32才对啊
那位高手,知道我什么地方错了吗?请指点小弟一下,我先拜谢了!

LONG nRead;
同样还有一个ReadFile(hDevice, buf, n, &nRead, NULL);
他的nRead是那里来得啊?(在这两条语句中间没有任何关于nRead的代码信息!)

网友:
你先确定,你调用doWrite();的时候是给了32进去吗?

另一个,看看硬件上有没有问题,WriteFile()可能没执行成功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  lbing7  了。
32只定是给进去了,
WriteFile()也只定是没调用成功
我现在相知道WriteFile(hDevice, buf, n, &nWritten, NULL);
中的这些参数都该怎么斧赋值啊
尤其是    hDevice    这个参数!
我目前定义的hDevice为:HANDLE hDevice=INVALID_HANDLE_VALUE;

谁知道啊,指点小弟一下吧,谢谢!

网友:
writefile 函数是你自己实现的吧!这个具体的没有代码,大家可能都不好理解把

网友:
WriteFile是驱动中的函数啊,与他相类似的还有CreateDeivce ,DeviceIoControl等
都应该是直接可用的函数!

网友:
在向文件中写入数据前  你要先打开这个文件 。使用createfile。
   打开后 再判断一下返回的句柄 就是那个(hDevice 判断他是否有效。

   哇塞 ,刚看到你的这句“尤其是    hDevice    这个参数!
我目前定义的hDevice为:HANDLE hDevice=INVALID_HANDLE_VALUE”
    就是说 你根本没打开一个有效的文件 ,试问  你怎么写啊 ?

网友:
HANDLE hDevice=INVALID_HANDLE_VALUE
是建立工程系统定义的!
到执行的WriteFile中 hDevice 已经不是INVALID_HANDLE_VALUE了,
也就是说如果设备打开正确,用WriteFile是可以实现直接读操作的,是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你要保证你正确的打开了设备.

网友:
设备是打开正确的啊,不过设备是我建立的一个虚拟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