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样学习单片机技术呢?

楼主:
可能版里已经有不少人问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可能具体到我自己的一些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还是单开一个帖子问问各位熟悉的人。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情况,我自己是做系统(导弹上的电子设备)总体集成的,从射频到数字电路方面都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但是肯定很不深入。工作这几年,对各种仪器设备小到三用表中到示波器大到频谱仪基本都很熟悉,做仿真用过matlab,做自动化的测试设备用过VB,做测试设备时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数字电路。现在因为想学习使用单片机,最终目的是想为一些自动化的专用测试设备做控制和通信电路。

对于单片机,看过一些书,对单片机的电路结构有一些了解。现在的问题有几个:
1.对于我们这种入门的人来说,选用什么样的单片机比较合适?
2.单片机的程序一般用什么来编写呢?能不能采用c来进行?我看过不少类似单片机的书都是讲汇编来写,但是没有实际应用,比如串口通信的例子,弄的我比较迷茫啊~
3.一个弱智问题,单片机的程序是怎么烧进去的呢?我看有人说是可以自己做一个烧的电路用电脑的串口烧进去,是这样的么。?

最后,感谢大家~~

网友:
1.对于我们这种入门的人来说,选用什么样的单片机比较合适?

原则上51系列的单片机最适合所谓的初学者,它有相对悠久的历史,凝聚有相对浓厚的使用经验,不过随着单片机技术的发展,各个厂家大力的推动其它型号体系的单片机也变得很全面完善.像PIC系列,AVR系列学习难度和性能相对于51系列都有很大的优式.
对于学单片机,除了理解它的体系结构外,其它更多的是应用为外围控制,体系结构变了可是外围的控制除了性能的扩展其它像控制方式之类的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所以选哪种单片机进行入门并不是什么非常明显的界线了.反正最终常用的那三个系列一般都得掌握的,呵呵

网友:
2.单片机的程序一般用什么来编写呢?能不能采用c来进行?我看过不少类似单片机的书都是讲汇编来写,但是没有实际应用,比如串口通信的例子,弄的我比较迷茫啊~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厂家都提供了C/ASM这两种编译器,基本上都是标配了.更有甚者,像IAR还提供了CPP的编译器.呵呵
至于书里为什么还多是采用汇编来进行说明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汇编的确更贴近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更易于说明问题.再一个是,现在写书的老砖家多是不喜欢新东西,呵呵.

基本原则是,只有在C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再上汇编,不过一般编译器的能力比将C处理得比一个新的ASMER还要高效.而且C的表达能力以及对代码的可读可维护性都远胜于ASM

网友:
3.一个弱智问题,单片机的程序是怎么烧进去的呢?我看有人说是可以自己做一个烧的电路用电脑的串口烧进去,是这样的么。?

一般芯片的厂家都开放自己的单片机芯片的编程接口,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不过出于成本,质量体系,如果价格或是手头不是太紧的话,那还是去买一个别人做好的吧,能省很多事...

现在的好的单片机一般都用FLASH ROM,通过编程指令指导数据写入里面的ROM空间.早期的EEPROM仍然有在用,呵呵.出于成本考虑的更早期一次性的PROM也一样有..

网友: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情况,我自己是做系统(导弹上的电子设备)总体集成的,从射频到数字电路方面都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但是肯定很不深入。工作这几年,对各种仪器设备小到三用表中到示波器大到频谱仪基本都很熟悉,做仿真用过matlab,做自动化的测试设备用过VB,做测试设备时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数字电路。现在因为想学习使用单片机,最终目的是想为一些自动化的专用测试设备做控制和通信电路。
======================================================
难以想象搂主一直没有接触单片

网友:
很感谢lbing7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