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如何用应用程序修改WINCE的DEFAULT LANGUAGE

楼主:
如何用应用程序修改WINCE的DEFAULT LANGUAGE呢?

我写了程序如下:
        unsigned short SLANGID = MAKELANGID(LANG_CHINESE,SUBLANG_CHINESE_SIMPLIFIED);
        wprintf(L"langid = %d,slangid =%d,%d\n",LLANGID,SLANGID,MLANGID);

        if(SetUserDefaultLCID(SLANGID))
                wprintf(L"setuserdefaultlangid ok \n");
        if(SetSystemDefaultLCID(SLANGID))
                wprintf(L"setsystemdefaultlangid ok \n");

        if(SetUserDefaultUILanguage(SLANGID))
                wprintf(L"default language\n");
        if(::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WININICHANGE,0, INI_INTL))
                wprintf(L"post message\n");

以上程序,可以更改LOCALE设置,但是DEFAULT LANGUAGE改不掉啊?为什么?(备注:我的CONTROL PANEL里的DEFAULT LANGUAGE选项也选不了,选择框是灰色的)
请哪位高手指点下,多谢!急!!!!

网友:
(备注:我的CONTROL PANEL里的DEFAULT LANGUAGE选项也选不了,选择框是灰色的)
需要定制系统,用PB。

网友:
修改不了,这个只有在定制image的时候选定。

网友:
楼上两位,请问需要加什么组件啊?谢谢

网友:
我好象都加了,还是不能选择DEFAULT LANGUAGE啊,晕

网友:
我说了,不能使用应用程序来修改default language,这个是在定制image的时候指定死的,除非重新定制image,否则是没办法修改的。

网友:
yashi,sorry
    我没说清楚,我是说(备注:我的CONTROL PANEL里的DEFAULT LANGUAGE选项也选不了,选择框是灰色的)怎么把这个改成可选的,91PROGRAM 说可以定制PB,我不知道需要修改些什么!

网友:
楼主,yashi的意思跟91PROGRAM的意思是说在做OS的镜像文件XXX.bin时,语言选项都已经是定制死的,也就是说开发操作系统的人已经把这个语言定死了!除非你的OS是自己使用Platform builder做出来的,你可以选择对应的组件,重新编译OS,然后你的程序才可以改语言,控制面板里的选项也不会是灰色的了.

网友:
MUI选项
楼主也是看帮助吧,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GAMEZEALOT:我就是自己用PB定制的OS!
91PROGRAM:我加了MUI(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选项(但是该选项绿色ICON前有个红色感叹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SYSGEN,生成NK.BIN,但是DEFAULT LANGUAGE还是灰色的不可选状态!
请各位再帮帮忙啊!

网友:
路过的高手帮帮忙啊,这个问题我搞了两天了,晕

网友:
在PB的文档里找Object Icon Types,红色感叹号表示提醒你在使用这个组件时要注意什么特别的问题,你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就直接生成NK.bin,很可能失败.

网友:
GAMEZEALOT: 我看了,可是没见说要注意什么问题啊!哎,快发疯了

网友:
点右键,有个NOTIFICATION...,打开就是提示让你进入International Catalog Items.里边也没什么说明啊!

网友:
当打开了久久未碰的PB4.2,随便建立了一个工程,看了下,想起来,好像是在Project Settings里有一项Locale里选择语言的,你看看这里是不是你只选择了某一种语言,要还不是真无语了!~~

网友:
还要调用createmui命令的,不是sysgen就可以的。

网友:
gamezealot: LOCALE里我选了很多种语言,(PB下DEFAULT LANGUAGE 可以选,但是下载到DEVICE就不可选了)

91PROGRAM :CREATMUI命令在哪里调用啊?不好意思,我太菜了!

再次谢谢两位!

网友:
91PROGRAM: 我找到CREATEMUI命令怎么用了,但是为什么CREATEMUI 2052命令执行不对呢(没COPY任何文件,MULTIUI.BIB里什么都没有),CREATEMUI 0409就可以的,我试过2052是中文的LCID啊,为什么呢?
希望再帮帮忙!同时告诉我怎么给你加分!
(如果方便麻烦告诉我CE支持的所有命令在哪里可以找到啊,比如CREATEMUI,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想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91PROGRAM:SORRY,是我搞错了,现在可以了!谢谢

告诉我怎么给你加分吧!我还不会用,呵呵
(如果方便麻烦告诉我CE支持的所有命令在哪里可以找到啊,比如CREATEMUI,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想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