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I2C的问题,定散分~~~
tian147
tian147

网友A(2007-07-07):
关于I2C的问题,定散分~~~
为什么i2c有二个地址呀,一个读地址一个写地址,而且这二个地址经常是相连的。我在camera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
希望高手发表一下意见!
而且
camera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封装的那库了...
IIC总路线上是可以挂多个设备的,呵呵...
以地址识别,可能和你的库的实现有关

网友C:
在看camera芯片资料时,我也看到到是有两个地址,一个写地址,一个读地址,如0x4a,0x4b。
其实我们只要关心写址0x4a,我看了驱动程序,没有到读地址哪里有用。根据iic主控模式时序,不管是主控写模式,还是主控读模式,都应该发送地址0x4a,至于读写是其它位控制的。不要以为读数据就应该发送读地址。其实我在调试camera时,找到一个现成可用的模板,把地址改了,把要写入的数据改了,其它就有有用关心了。

网友D:
camera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E:
I2C设备都有一个7位的从机地址,所谓的读写地址实际上就是这个7位的从机地址加上1位的读写位,因此,从外表上看,读写地址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F(2010-01-26):
前7位是地址,最后以为是读写控制位,1位读,所以要比写多1了,协议上写的明白.

网友G:
器件会有一个I2C地址,读写的是这个器件的寄存器,即它的内部地址。
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