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灯控制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遇到一问题,要求控制400个小灯,并且要求小灯亮暗可以为任意组合,请问硬件怎么做比较好,小灯为0603的贴片的,是不是有什么芯片可以用来可以跟主控芯片通信控制小灯?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要求控制400个小灯,并且要求小灯亮暗可以为任意组合

那看来就要400个控制IO了...

我没做过,也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瞎比划比划.

两方案:
一:用串入并出芯片,串型级联,一个并行IO对应一个控制.然后单片机对应控制位,刷新控制信号.

二:多单片机,一个片子对应一组要控制的灯,有一个总控的片子,通过总路线传输控制信号.

大伙一起扯扯看可行不?

可能控制不是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电源!!!

把这些个东西都驱动了,稳定可靠地运行,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
如果不用CPLD,是不是不太好做啊

网友:
不用CPLD当然也可以,但通用的锁存器的I/O比较少,需要很多芯片,成本可能超过CPLD,而且布线、总线驱动等也会比较麻烦。CPLD一般2-4片就可以搞定。
另外还有你的暗是指灭还是亮度,如果是亮度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用控制lcd的专用芯片,带seg和com的,400个灯最多也就20*20,行列加起来40个就行了

网友:
类似点阵液晶驱动,关键是电流够不够

网友:
LS说得很有道理,可以用矩阵进行动态扫描.还能控制灰度.
不过要用LED的驱动芯片或方式,LCD驱动输出是分级的电平波形,接口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各位

网友:
倒~~~~~~~~已经够具体了,难不成要杂家把图画出来不成???再做不出来干脆不要做了,换行去

网友:
大家都说这么清楚了我来画个图吧

上位<--->|CPLD|--->400 小灯

这个比较简单,不过要看脚够不够了,不够用FPGA
不过有点浪费

上位<--->|CPLD|--->|CPLD| 100小灯
                |->|CPLD| 100小灯
                |->|CPLD| 100小灯
                |->|CPLD| 100小灯
这个比较可行,片子可选的也多,电路板布线也不难

上位<--->|单片机|--->|(CPLD)| 20seg -> 然后一个seg对应一个灯
                  |->|(CPLD)| 20seg
                  |->|(CPLD)| 20seg
                  。     。
                  。     。
                  。     。
                  |->|(CPLD)| 20seg
单片机,外挂这么多 seg可能比较吃力,中间加了(CPLD),是可选,
其实也可用小的单片机来做,不管(CPLD)还是单片机,都需要写地址解码的功能

此外6楼的老兄提的很好啊,搂主是什么灯,电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