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做的pocket pc程序怎么能让界面不在自动全屏?

楼主(2007-06-28):
VC2005做的pocket pc程序怎么能让界面不在自动全屏?
用vs.net2005中的C++做的pocketpc程序运行后界面总是自动全屏化,该怎么解决?
程序

网友A:
初始化对话框时,去掉SHIDIF_SIZEDLGFULLSCREEN标记。

网友B:
恩,请问这个标记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工程中找不到

网友C:
没有用过VS2005

网友D:
我发觉JamesXing(破破)老兄很不够意思,总喜欢把问题说一点就溜了。太小气了吧!

网友E(2007-09-04):
可以在窗体初始化的时候将全屏参数设为否,但是当窗体失去焦点重新得到焦点时会回复全屏需要对此加以控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