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控制5V

楼主(2007-11-23):
220V控制5V
接在交流220V电压电路上的开关
我要用单片机来读这个开关的断开或闭合 有哪些方法?
(就像5V控制220V可用继电器,反过来220V控制5V呢)
开关

网友A:
在220V线路上接一个感应变压器,整流成直流就可以检测了

网友B:
接两个半波检测电路
分另驱动两个管子
两个管子为或逻辑
这样就能在电路接通的时候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单片机板子上用一个上拉电路过取这个信号就可以

网友C:
楼上的没那么复杂,弄个光耦就行了,过零检测的那种电路,不过220回路的电流不能超过光耦的耐流

网友D:
同意樓上,光耦還可以隔離220V高壓電

网友E:
交流光耦 2505,R=170K C=0.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