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触摸屏校准算法

楼主(2007-12-07):
求触摸屏校准算法
小弟刚接受触摸屏,想要个校正的例子学习一下,各位有的给我发一个万分感谢啊,万分感谢!!!
EMAIL:daihou1136@sina.com
QQ:3593786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触摸屏
算法
校正

网友A:
写触摸屏驱动?
呵呵

网友B:
屏幕校正算法
这些应该LCD开发商都会提供
你自己开发LCD吗?

网友C:
不是LCD,是100寸的电子白板,自己生产的。现在在搞驱动和校正算法这些,能给点帮忙吗?最好是有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东东很久前做过,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把几个校正定点ad值做一下分析,判断那些值得偏差,然后把那几个校正值用来计算点坐标就行了。

网友E:
不知道该怎么算呀,能不能给个例子看一下,
EMAIL:daihou1136@sina.com
QQ:35937862
可以给我发一个吗,万分感谢!!!

网友F:
是通用的线形电阻分压式触摸屏吧?那很简单的比例换算啊,稍微想想就可以算好。。
定标一般取两个逻辑点(x0,y0) (x1,y1) 对应的AD值,假定分别为(ax0, ay0) (ax1, ay1)
那么其他点得到的 AD值 如果为 (ax, ay), 要得到对应的逻辑点坐标为 (x, y), 那么:
(x-x0)/(ax-ax0) = (x1-x0)/(ax1-ax0) =>
x = x0+ (x1-x0)*(ax-ax0)/(ax1-ax0)
同样的
y = y0+ (y1-y0)*(ay-ay0)/(ay1-ay0)

网友G:
AD值是什么,物理坐标吗,怎么得到,我的软件要有校准功能,每次移动触摸屏或投影仪的时候都要一次校准。现有的校准是20个点,这跟点的多少有 关系吗?
还有啊怎么给分呀,呵呵

网友H:
AD值就是AD转换器得到的偏置电压量化数值,你的电路自己清楚吧?
校准就是记录下两个定标点的物理量化值。以后就用它来换算对应的逻辑坐标。

网友I:
我不懂电路啊,我是做软件的,校准一定要用到AD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