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把BITMAP的数据保存为JPG文件或BMP文件

楼主(2007-03-20):
要怎么把BITMAP的数据保存为JPG文件或BMP文件
如题
或者这么实现BMP与JPG的转换
以上均在wince下
最好给个例子
数据
wince
最好

网友:
WinCE 5.0 可以使用 IImageFactory

网友A:
楼上的幸福啊, 我是用 VS2003开发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啊。呵呵
搞了半天才找到个办法,把IMAGE转为BYTE,再由二进制生成文件

网友B(2007-06-10):
哥们不要光说啊,给段代码啊,呵呵,大家共同进步嘛

网友C:
也可以用第三方库jpeglib,这个是绝对可以,很多资料和代码,你可以去网上搜搜

网友D:
是可以用做文件处理,BITMAP文件格式了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