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检测是否外接了显示器,投影仪,电视机(VGA/DVI/HDMI).

楼主:
如题!最好在应用层。

网友:
你是指Windows下还是你的嵌入式环境中?
如果是嵌入式环境中,你应该可以通过外设的控制器的寄存器读到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对外设的访问最终都需要通过控制器来进行,比如SDRAM,FLASH,网口等等。
至于Windows下,不清楚,应该有类似的机制。

网友:
应该看寄存器,或者相关api

网友:
关键是设备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
就是类似于ThinkPad笔记本Presentation Director驱动,谁知道利用了什么技术?

网友:
需要显卡驱动的支持吗?

网友:
如果是在应用层,那肯定要底层驱动支持,这个是common sense. 我知道你说的Presentation Director,但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我们只能猜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既然DVI是标准的接口,那么在应用层应该有api支持,或者需要诸如directdraw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已经带驱动了。其他的不知道了,没做过Windows驱动。

网友:
记得SetDiEnumXXXX函数

网友:
最近进展:Vista中有Monitor Configuration 的函数,可惜没有Xp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