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Ra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simsun.ac3

楼主:
请问:
我用PB4.2编译的内核,为什么总是出现这个错误???
Warning: Using old fixup style in module mscoree1_0.dll
Warning: Using old fixup style in module dbnetlib.dll
Warning: Using old fixup style in module sscemw20.dll
Warning: Using old fixup style in module ssce20.dll
Warning: Using old fixup style in module ssceca20.dll
Failed to find a range for data of size 6570248
Error: Ra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simsun.ac3
size 6570248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这是什么意思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定制的内核是不是太大了。把config.bib文件的RAMIMAGE范围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
是因为我的内核太大了么?不过我的内核定制的是很大,回头试下,多谢

网友:
原来的:NK                        80040000  01E00000  RAMIMAGE
改后的:NK                        80040000  09E00000  RAMIMAGE
Error: intersecting RAMIMAGE regions specified withough ROM_AUTOSIZE
是不是我把区域改的太大了,再试下!上面这句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搞定了,是你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把MEMORY区域给重叠了,修正后就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