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292 arm的初始化外部总线控制器 问题

楼主:
我现在程序在外部flash运行,LPC2292,外部flash是sst39vf1601,在外部flash的0x10000地址(也就是arm看到的0x80010000地址开始我是烧的fpga程序,这个已经是没问题的),在用EASYJTAG-H外部仿真的时候,在MAIN入口处,我也看到了数据。startup.s的设置参照zlg的设置:
ResetInit
;初始化外部总线控制器,根据目标板决定配置

        LDR     R0, =PINSEL2
    IF :DEF: EN_CRP
        LDR     R1, =0x0f814910
    ELSE
        LDR     R1, =0x0f814914
    ENDIF
        STR     R1, [R0]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LDR     R0, =BCFG1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        LDR     R0, =BCFG2
;        LDR     R1, =0x2000ffef
;        STR     R1, [R0]

;        LDR     R0, =BCFG3
;        LDR     R1, =0x2000ffef
;        STR     R1, [R0]

        BL      InitStack               ;初始化堆栈
        BL      TargetResetInit         ;目标板基本初始化

        B       __main            ;跳转到c语言入口

由于A23我是用作GPIO,所以PINSEL2的[25]BIT我要置0,因此在MAIN中,我是这样设置的:
int main()
{
   PINSEL0 = 0x55;
    PINSEL1 = 0x14000;
    PINSEL2 = PINSEL2 & 0xfdffffff;
    IO0DIR  = 0x100;
    IO1DIR  = 0xe0000;
    IO2DIR  = 0xfff0ffff;
    IO3DIR  = 0x00800000;
    ................
   ...............
现在问题是:当我在MAIN中单步运行到“PINSEL2 = PINSEL2 & 0xfdffffff;”后,
0x80010000地址就都变成"ff"了,无法正确读出flash 这个地方的数据(并不是擦除,而是无法看到,无法读出),如果这句隐去,就没有问题,后面的“IO0DIR  =
0x100;IO1DIR  = 0xe0000;IO2DIR  = 0xfff0ffff;IO3DIR  = 0x00800000; ”也都是同样的情况,这些设置在arm的片内flash运行都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清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只有去找这个flash的spec.看一下了

网友:
封帖,我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