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使用量!

楼主:
在WindwosCE中,有没有能够取得RAM总量,当前RAM使用量和使用率得API函数啊!
取得FalshROM的函数可以使用KernelIoControl 直接就全部取得了。
RAM方面应该有相应的函数吧!

请各位帮忙。

网友:
已经知道了。
给有相关问题的兄弟们:
使用windowsApi  GlobalMemoryStatus,可以取得当前系统使用的内存(RAM)大小。
GlobalMemoryStatus,Win32 API函数。

此函数用来获得当前可用的物理和虚拟内存信息,函数定义为:

VOID GlobalMemoryStatus
(
    LPMEMORYSTATUS lpBuffer
);

此函数无返回值,参数是一个指向名为MEMORYSTATUS的结构的指针。函数的返回信息会被存储在MEMORYSTATUS结构中。

此函数用来替代用来支持16位应用程序的GetFreeSpace函数。

应用程序应该在申请内存前调用此函数以防止影响到其他程序运行。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动态的,并且可能返回相同的值。

关于MEMORYSTATUS结构:

机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_MEMORYSTATUS { // mst
    DWORD dwLength;        // sizeof(MEMORYSTATUS)
    DWORD dwMemoryLoad;    // percent of memory in use
    DWORD dwTotalPhys;     // bytes of physical memory
    DWORD dwAvailPhys;     // free physical memory bytes
    DWORD dwTotalPageFile; // bytes of paging file
    DWORD dwAvailPageFile; // free bytes of paging file
    DWORD dwTotalVirtual;  // user bytes of address space
    DWORD dwAvailVirtual;  // free user bytes

} MEMORYSTATUS, *LPMEMORYSTATUS;

结构成员的含义:
dwLength
MEMORYSTATUS结构的大小,在调GlobalMemoryStatus函数前用sizeof()函数求得,用来供函数检测结构的版本。

dwMemoryLoad
返回一个介于0~100之间的值,用来指示当前系统内存的使用率。

dwTotalPhys
返回总的物理内存大小,以字节(byte)为单位。

dwAvailPhys
返回可用的物理内存大小,以字节(byte)为单位。

dwTotalPageFile
显示可以存在页面文件中的字节数。注意这个数值并不表示在页面文件在磁盘上的真实物理大小。

dwAvailPageFile
返回可用的页面文件大小,以字节(byte)为单位。

dwTotalVirtual
返回调用进程的用户模式部分的全部可用虚拟地址空间,以字节(byte)为单位。

dwAvailVirtual
返回调用进程的用户模式部分的实际自由可用的虚拟地址空间,以字节(byte)为单位。

网友:
不错啊,一会儿你就找到了。

网友:
我总是会出现在问题解决的帖子里

网友:
所有回答者都有分!
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