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lash里烧写一个位图文件,然后在eboot启动的时候读取这个文件并显示为logo?

楼主:
我想在flash里烧写一个位图文件,然后在eboot启动的时候读取这个文件并显示为logo。至于烧写位图,我是用vivi分了一个1M的区叫logo,然后用load flash logo t这个命令把一个9百多k的图片烧了进去。

网友:
load flash logo,,???这个命令哪儿搞来的,成功了吗,不成功??那是肯定的。要在boot的时候加入logo,有2个主要的方法,关键是看你的启动方法,如果是MSDOS+LOADCEPC,则在loadepc里修改,如果是bootload的启动方法,则直接在bootload中修该,不修改就想显示,,,,,,亏你想的出来。

网友:
是啊,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难度,而只剩下具体实现的问题:既然你已经把logo图片烧进去了,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格式,你很清楚了。在eboot里面把它读出来,然后显示,无非就是这个几个技术点:读flash,初始化显示,写显存。

网友:
现在就是被读flash这个地方给卡住了,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读FLASH卡住了???读不出,??还是什么?

网友:
noot,eboot里面都有读flash的代码,好好看看,不应该在这里卡住的。

网友:
这个方法并不奇怪,应该很多人使用过,如果你的位图是文件形式放的话,你的bootloader中肯定要读MBR,才能定位文件,然后读取文件,不过最好不要用文件的方式,启动文件系统太麻烦。直接把位图数据写道flash中,然后读就行了。但是用这个方法来做LOGO其实没必要,900k的位图是大了点,最好做个小的或者用RLE算法压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