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symbol mc 1000的键盘数字键怎么触发事件啊 比如说,我按1就调用一个button 的click事件

楼主:
有谁知道symbol mc 1000的键盘数字键怎么触发事件啊 比如说,我按1就调用一个button 的click事件

网友:
做一个对话框,在PreTranslateMessage扑捉 按键消息看看是多少代码

网友:
给你个例子看看吧,数字键5触发Form1的关闭事件。
this.KeyDown += new System.Windows.Forms.KeyEventHandler(this.Form1_KeyDown);
private void Form1_KeyDown(object sender,System.Windows .Forms.KeyEventArgs e)
{
    if(e.KeyValue == 53)
      {
        this.Close();
      }
}

数字键值,数数好了。

网友:
是我想太复杂了,谢谢两位的回答!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呵呵,“键盘数字键怎么触发事件啊”这个问法就说明lz没有想清楚。

网友:
切,你不如问吃饭咋吃!
有空多看看书去。
这什么破地方!

网友:
还碰见无赖了!

网友:
ls怎么回事?

网友:
我得罪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