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给arm板装过wince的朋友请进

楼主:
我用的是s3c2410,在把Nboot_Debug.bin和Eboot.nb0文件烧录到开发板以后,运行DNW的时候就DNW软件上什么显示页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啊?

再有就是,在我用PB定制的时候,网卡的驱动选不上,就是“ add to platform"是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有用过的帮我解答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1.DNW你有没有执行过serial port-connect操作?
2.你的DNW标题栏有没有类似[COM1,115200bps]这样的显示?
如果以上没问题的话,就检查串口有没有连接好,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第一步我执行了,第二步的确没有你所说的类似[COM1,115200bps]这样的显示,

另外,我的网卡cs8900总是添加不进去怎么回事啊,“add to platform"总是灰色的

网友:
怎么样才能让[COM1,115200bps]这样的显示出来呢?换个串口吗?没有那样的显示是不是说明是我的串口有问题呢?还是说还有其它的问题、

很不好意思这样问,不过我身边没有用wince的,不方便让别人费很大的时间和空间装wince,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PC上用的是那个串口,让后从DNW的configuration-options选择串口,设置波特率,然后再执行connect

网友:
波特率设置的是115200,串口选择的是arm板上的UART0,configuration-options选择串口中只有com1.com2,com3,com4,所以我就选择了com1,download address选择的是0x3030000,这些都是系统默认的,应该没有错啊?帮忙看看啊!!!谢谢

网友:
configuration-options选择串口 说的是你的PC上的串口号,如果你使用了connect命令,标题栏还是显示[COM:x]而不是[COM:1]的话,那说明你PC的COM更本打不开。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很感谢你的帮忙,对了,问一下,我刚刚上这个论坛,怎么把分给你呢,要怎么操作

网友:
点右上角的“管理”

网友:
我的串口是打开了,可是DNW上还是一点反映页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