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基础的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小弟是刚刚接触GPS这块的,想知道是不是我在WINce只要写好串口驱动,比如说我用WINCe串口调试精灵已经能够进行串口调试,收和发都是正确的了,然后只要接上GPS模块,装上WINCE的的导航软件。GPS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那么简单,那么多GPS设计公司就是吃饭的了。

网友:
哈哈...,其实说白了,一般集成公司集成是差不多比较简单的。GPS设计公司主要做地图与相关的数据库。

楼主用已经做好的导航软件,应该会简单很多。不过最好是送导航软件的公司进行调试。中间肯定存在一些配合的问题,例如一般导航软件的公司会说:在拿到开发板一周之内,将他的导航软件集成成功。

网友:
1,2楼说的正确.

网友:
一般只要串口驱动写好了,明确的知道使用哪个串口接收GPS数据,导航软件公司会根据你的机器修改程序的。(大多数导航软件都是可以在配置文件中修改串口和速率的)

网友:
确实如楼主说的那样简单,这个要感谢美帝公开GPS信号格式才达到这种开放水平。

网友:
我敢说上面回答简单的人,没一个做过GPS开发。

网友:
楼主是要做应用,不是做GPS模块。市面上-159db的GPS模块一大堆,价格200多元,买一个接到串口上就OK了,没什么难度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正在验证当中

网友:
因为我也在做GPS当作课设,我使用的GPS示例程序有源代码,基于.net Framework的,很简单,楼主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页http://www.geoframeworks.com

网友:
你查查GIS,其实GPS更全面一点说应该是GIS。

一般GIS分为:硬件部分+软件部分;

硬件部分:
GPS模块(一般为串口)接受经纬度信息 + 短信模块(将收到的信息发送到指定的SIM卡号或者特服号)+ ...(控制)

上面的部分我做的时候名称叫车载机

软件部分:(系统级)

通信服务器(接受包含经纬度信息的短信)
客户端软件(客户看到的电子地图+车牌上面跑+。。。。功能)
数据库服务器(保存经纬度数据+其它信息等)

上面是一个监控中心可监控多台车辆的解决方案。主要功能:监控车辆运行的状态

现在的高级轿车上的通常是嵌入式主板+GPS模块,
电子地图在嵌入式电脑上运行,将接受的经纬度信息直接显示在地图上没有远端传输功能。主要功能智能导航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起点不高,不过要做的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