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I2C传输的速度?

楼主:
现在用ARM(LPC2214)读写E2ROM(24C16),但不知怎么控制传输速度,有时传输太快,导致读写无效,只有不停的加延时。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设定传输速度?

网友:
I2C的传输就是通过SDA和SCL两根线的变迁来实现的,你在I2C设备允许的范围内,增加或减小SDA,SCL线变迁之间的延时,就可以控制I2C的传输速度。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延时方式,但是感觉不很方便。我想问得是,有没有象串口那样设置波特率就可以的方式?

网友:
应该可以的哇

比如我用zlg7290 就可以控制在 10--400K 之间呢
不知道 24c16 有外晶振么

网友:
应该有这个东西的。就是楼主说的波特率之类的东西。查下说明说文档看看了。

网友:
clk不是你自己控制的吗?如果从设备没有ACK信息就等,恐怕问题就在ACK的控制上

网友:
没有的,只有自己加延时,但是只要根据你的CPU速度以及IIC的特性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常调整延时的事件的。

网友:
物理上的速度改不了,就改上层一点的咯...

本来你可以,一秒写十个字节的,现在一秒写五个,那不就下来了?

呵呵

网友:
硬件继承IIC模块的话,Clock不是你可以调整的吗?不明白
根据你的主晶振,配置你需要的IIC传输速率不行吗?

网友:
已经知道了,LPC2214里有I2C的寄存器可以进行控制

网友:
了解了吧,硬件IIC模块的话直接配置寄存器来修改传输速率,软件的话只能加时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