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点屏

楼主:
各位,请问什么叫点屏,有哪些步骤呢?

网友A:
点屏让屏幕亮起来,实为跳线,一般需要对lcd工作原理较为熟悉
点屏心得:
    常用点屏步骤:
1、    确保数据、时钟、电源等连接正常。
2、    确保LCD的几组工作电源VDD/AVDD/VGL/VGH正常。
3、    LCD配置:有的LCD的TCON IC需要使用SPI接口进行配置。
a)    配置的内容主要是时钟信号的极性、扫描方向等,还有一些TCON IC支持CCIR601/656/OSD功能等,主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b)    GAMMA校正:一般根据LCD厂家提供的参数进行校正,以前调LTV350QV就是因为厂家给的GAMMA参数不正确,造成色彩显示不正常。
c)    SPI时序:一般不同的LCD屏的SPI时序和寄存器都会有一些差别,一般是根据时序图进行操作寄存器,通过写寄存器,只要LCD有反应了,表明SPI通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4、    时钟设置:
  一般的LCD SPEC中都会给出关于时序的参数以及时序图,按照图中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修改LCD驱动,是不是主要是修改初始化那部分,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
修改lcd驱动主要参考手册啦,比如上电、控制背光啊、读写控制/数据寄存器等等....
大概是修改初始化部分和控制部分,主要看写程序的人怎么设计驱动层乃至应用层啦

网友:
非常感谢,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屏让屏幕亮起来,实为跳线,一般需要对lcd工作原理较为熟悉
点屏心得:
常用点屏步骤:
1、 ?  ?  ?  ? 确保数据、时钟、电源等连接正常。
2、 ?  ?  ?  ? 确保LCD的几组工作电源VDD/AVDD/VGL/VGH正常。
3、 ?  ?  ?  ? LCD配置:有的LCD的TCON ? IC需要使用SPI接口进行配置。
a) ?  ?  ?  ? 配置的内容主要是时钟信号的极性、扫描方向等,还有一些TCON ? IC支持CCIR601/656/OSD功能等,主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b) ?  ? …

这个说的太好了,一定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