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自供电设置不起作用

楼主(2007-07-26):
USB自供电设置不起作用
用omap开发了一个设备,使用usb接口,将usb deviece设置为自供电,最大电流设置为100mA,插入PC后可以获得300mA的电流,不需要外接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什么原因?PC使用的win2000操作系统,与这个有关系吗?
操作系统
接口
开发

网友A:
枚举过了么?

网友B:
核举过了,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就是供电不对。

网友C:
查过电路了么?器件都没问题?查过供电部分?硬件没问题?

网友D:
使用时,只连接usb,也就是说只有usb能提供电源,没有其它电源输入。获得的比想要的多,大家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目前不影响使用,但怕不知道原因,引起其它问题。

网友E:
这恐怕是你的电源管理器的问题吧!

网友F:
从USB口取电时,你对USB口进来的电作过限流吗?

网友G:
限流?我想知道的是usb的输出电流为什么不受控,至于多出的电流并不影响板子的正常工作,不需要进行处理。

网友H(2007-09-07):
也是,等到板子打掉的时候再做处理!
USB协议规定最大供电电流是500mA@5V,如果接无源hub只能提供每个port 100mA电流,当然有些主板和hub提供的电流可能比较足,所以你加个HUB换块PC主板可能就好了.但是不能将希望只寄托在别人身上,系统的安全性要靠你自己的设计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