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如何在嵌入式设备上建立数据库以及sdf文件?

楼主:
sqlce能在设备上直接创建和编辑数据库、或者sdf文件么?像access和sql server企业管理器一样的编辑数据库。如果行的话,应该怎么做?不行的话,能给我发一下创建数据库的代码么?谢谢!!!!

网友:
在sqlce在设备上有个类似sql server查询分析器的工具你可以使用在sql server ce安装的文件夹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E 2.0\Device\X86\I486下面的isqlw20.exe程序

网友:
sql ce能在设备上建立数据库,我知道有2种方法,1.用sql server ce自带的查询分析器,2。用代码写,比如在evc4.0下通过oledb建立,要代码,就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多谢zb094182,我的邮箱:lixiaoshuai2001@163.com   另外,我打算用ADOCE操作数据库,有类似 的 例子么?

网友:
你好,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有问题常联系。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可以发到我邮箱里吗?
谢谢了!
lijiudan@163.com

网友: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给我一份好嘛,谢谢
guitar2002star@gmail.com

网友:
也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zhuguohao86@163.com

网友: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
haiyanchen313@163.com

网友: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啊   yh831026@163.com

网友:
方便的可以给我一份不?yeliwei@gmail.com

网友:
你好,给我也发一份行吗?谢谢了
weiwei19820903@163.com

网友:
看到此贴,如枯木得雨,你好,能麻烦发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Jackson.Lu@126.com

网友:
虽然晚来了很久,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呢,这几天着急上火啊,谢谢了。
knightliyou@126.com

网友:
是由专用的查询分析器,和在PC机上操作差不多

网友:
刚看到帖子,里面有没有数据库中插入表、还有增删改之类的操作代码,这个好难搞啊,有的话麻烦给发一份,谢谢了,593192219@qq.com

网友:
那位仁兄,你好,请发一份资料给我,我遇到WINCE与数据通信上的问题,麻烦老兄了,我的邮箱netjeep@tom.com,QQ:469171018

网友:
模拟器里面有那个工具, 建好之后 在vs上面编辑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