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A中的数据库跟(SQL2000)配制的问题

楼主:
在PDA的开发过程中本地的SQLCE2.0要与远程的SQL2000进行通信(数据的下载,上传等),为什么我的数据库配置后老是会出现问题,数据表老是下载不了,老是"Replication   Transport   Errors"里面的问题,EG."Header information is either corrupted or missing"我用的是.net20005
  请各位高手多多相助!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啊!小妹急啊高手们请帮帮忙啊!!!!!

网友:
自称小妹的都狠丑.

网友:
我用的是SQL SERVER 2005 DEVELOPER EDITION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用mobilink的话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可以搜索一下mobilink

网友:
在Windows XP Professional,VS2005,SQL Server 2000+SP4,Sqlce2.0,ActiveSync4.2,Pocket PC 2003 SE Square模拟器开发环境中,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升级成SQL Server 2005 Mobile后问题解决:
1.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路径下安装sql2kensp4.msi。
2.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路径下安装Sqlce30setupen.msi。
3.开始-->所有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Configure Web Synchronization Wizard配置Web同步向导来设置虚拟目录,配置与Sqlce2.0大同小异。
4.在程序中把SqlCeRemoteDataAccess的InternetUrl改为"http://ip/虚拟路径名/sqlcesa30.dll"。
希望以上几点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给你个建议,自己通过SOCKET编程,定义协议,来实现同PC机器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