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CSting += nChar报错

楼主:
在用EVC编写一个字符处理的小程序的时候,在处理WM_CHAR消息的时候,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void CWordView::OnChar(UINT nChar,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CString m_strLine;
    m_strLine += nChar;
   }

编译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C2593: 'operator +=' is ambiguous

请问该如何修正?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m_strLine   +=   (WCHAR)nChar; 可以编译过去。

网友:
谢谢,真的编译过去了?为什么啊?

网友:
LZ认真去看看CString帮助中,关于CString::operator += 的部分吧。

网友: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 Library for Windows CE

CString::operator +=
This concatenation operator adds characters onto the end of this string. The operator accepts another CString object, a character pointer, or a single character. You should be aware that memory exceptions may occur whenever you use this concatenation operator because new storage may be allocated for characters added to this CString object.

const CString& operator +=(
const CString& string );

const CString& operator +=(
TCHAR ch );

const CString& operator +=(
char ch );

const CString& operator +=(
LPCTSTR lpsz );
Parameters

string
Specifies a CString to concatenate to this string.
ch
Specifies a character to concatenate to this string.
lpsz
Specifies a pointer to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o concatenate to this string.

也没有说要转换成wchar?

网友:
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