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通信应该编程什么结构?多线程?还是查询?

楼主(2007-12-10):
多串口通信应该编程什么结构?多线程?还是查询?
有具体的代码更好。
另外,我的串口通信有api来实现,好不好?有别的方法也可以推荐给我。多谢!
email也可和阿heartfly02@163.com
通信
编程
多线程
email

网友A:
逻辑上应该是星型结构吧?
呵呵
MODBUS协议
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B:
不明白,我是一个计算机用于同多个rs232或485读写操作

网友C:
如果只是发送随便就好,如果有接收那最好用线程之类进行串口监听否则接受丢失数据,
其实查询也是在线程里循环监听断口的...

网友D:
有用API函数实现通信的代码吗?我也正苦求中。

网友E:
查询
同时定义好站号

网友F:
API或者第三方提供的串口类
比如台湾的一个pcomm
很不错的

网友G(2008-04-30):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