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一个8位D/A (型号是AD7226  双电源供电 ) 我把它和单片机一相连 它就发热,不知道问题在哪?  我的硬件电路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搭建的,大家跟我想想啊!!!!

网友:
首先需要测量VCC,VSS,VREF以及Vout与地的电阻值;然后开电去测量这几个点的电压值;实在没有办法就动你的小刀; 最后就是祈祷上天给你明示了。

网友:
电压给高了?

还是输出负载的电阻太小了?

网友:
没有可能线接错吗?

网友:
二楼说的对阿,首先要检查你的电源系统阿,之后再把你的片子的电源与datasheet上对照一下。相关地方的电阻也可以量的。一般控制电源的电阻要求精度要高些。

网友:
有没有输入多路开关? 我知道这是很脆弱的东西,容易锁定

网友:
上面的回复有问题 - 通常DA没有输入多路开关,我弄混了

网友:
一接上就发热,应该是外围电路有些问题

网友:
哈哈  谢谢有这多回帖子!高兴!!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