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Show播放时进度条没动

楼主:
可以正常播放,但是进度条就是不动,采用的WM_Timer来更新的,检测了一下,是可以响应OnTimer的,不知为何进度条就是不前进,有做过的人给些提示吧.多谢了

void Video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if (nIDEvent == mSliderTimer && mFilterGraph)
        {
                double pos=0;
                mFilterGraph->GetCurrentPosition(&pos);
                int newPos=int(pos*1000/m_VideoTime[m_PlayItem]);
                if (m_VideoSlider.GetPos() != newPos)
                {

                        m_VideoSliderValue=newPos;
                        m_VideoSlider.UpdateData(FALSE);
                }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网友:
《windows程序设计》上说:WM_TIMER消息优先级比较低,windows可能会在消息太多的时候将其丢弃。

在处理音频的时候可以用,不知道是不是处理视频的时候就不能这样用.

网友:
我来了,解决了吧

网友:
嗯,已经解决了
if  (m_VideoSlider.GetPos()  !=  newPos)
                       {

                                   m_VideoSliderValue=newPos;
                                   UpdateData(FALSE);
                       }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