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EVC下编好的应用程序加入到WINCE建的平台里面的详细步骤?

楼主:
EVC下的应用程序已编好,怎样把它加入到用WINCE建立的平台里面呢?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
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txt $(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将平台release文件夹下面的test.txt文件添加到image中,文件属性为系统文件,关于bib文件的格式,请查阅WinCE的帮助

网友:
*.exe $(_FLATRELEASEDIR)\*.exe NK U
然后将你的*.exe拷到release文件夹下,makeimag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_FLATRELEASEDIR)
是什么意思呢?
$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照你们说的做了
向release下的project.bib加了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U
把myapp.exe拷贝到CEPC_x86_Release目录下了,终端还是没有myapp.exe啊!

网友:
我把$(_FLATRELEASEDIR)\换成绝对路径,终端\windows下有myapp.exe了,双击弹出对话框
“找不到“maapp”(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已经加了MFC,ATL,SDK了,还需要加别的什么catalog呢?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最后的问题,
你应该先调通,再把他加到系统中去。

网友:
应该是你程序中调用了什么函数比如驱动之类的,需要也拷贝到同一目录下

网友:
我是菜鸟,真的希望再有更详细通俗一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