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鼓励:WINCE串口发送数据总是乱码?(在线等待)

楼主:
我用EVC写了个串口程序,与PC进行串口数据收发,为什么总是两边收到的都是乱码?

注:程序里我用char进行数据发送,改为tchar也一样。

请高手帮忙啊,在线等待。。。

网友:
贴出代码吧,这样没有办法分析啊!

网友:
程序很简单,PC端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

WINCE端的发送程序如下:
    char szText[50]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WriteCom(hComm, szText, 10);

PC接收到的数据是:FD FB F9 F7 F5 F3 F1 EF ED 00

怎么回事啊?高手帮忙!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编串口
一般串口出乱码好像都是波特率没设对吧。
还有用串口把pda和pc连上后,pda会向pc发一些数据,我的用ASCII码接收是“client”

网友:
WriteCom是什么东东啊,没有见过?

网友:
串口属性不匹配出现你说的错误,

发送端与接收端必须设置相同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设备有调试信息输出。你在检查一下,你的串口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串口波特率设置是否不对啊?这种现象应该十的.

网友:
WriteComm是你自己定义的函数吧,你最重要的代码不贴出来,别人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只能帮你乱猜。

网友:
问题已解决,我用的TTL电平,其实是232电平

网友:
手机程序开发QQ群18098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