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有类似于普通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吗?

楼主(2007-03-05):
CE下有类似于普通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吗?
请教各位.
windows
管理

网友A:
没看到,但是有相关的管理工具,比如存储管理器,搂主在控制面板里看看。

网友B:
这样啊。好的。谢谢!

网友C(2007-04-11):
不像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那么全面, 比如声卡、显卡什么的都有,一般存储器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