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垃圾短信

楼主(2007-08-13):
如何屏蔽垃圾短信
用SIM300和单片机开发了一个系统,利用短信控制设备,管理者号码存在设备中,现在有个问题,当收到没存入号码的手机发的垃圾短信后系统会死机,请问如何屏蔽垃圾短信?程序设计的是先验证号码再执行命令
垃圾短信
号码
如何
开发

网友A:
那可以对短信的内容进行处理嘛,比如你可以在短信内加一些标识符,那收到有这些标识的短信才使用,不正确的就直接删除不就可以了。那至于你说的必须要先存入号码才能接收,那这个肯定就是程序上的bug啦,如果号码不对肯定是直接删除了,还读进来做什么?

网友B:
建议再设一个或者多个中心号,只有中心号发来的短信才会处理!

网友C:
是不是因为中文短信的问题啊?还有,你可以通过发送者的电话号码来区分,如果不认识的号码直接删除这条短信,不读取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