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7E58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使用W77E58,使用了看门狗复位,原先使用正常,但在其他与看门狗无关的地方作了一些程序修改,之后看门狗工作就不正常了,正常喂狗时没什么问题,但我一停止喂狗后,程序会停下来,只不过它没有从头开始.就死在那里了,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帮帮我.我的看门狗代码如下:

        /*初始化*/
         void WatchDogInit(void)
        {
                CKCON |= 0xC0;
                TA = 0xAA;
                TA = 0x55;
                WDCON |= 0x03;
        }

         /*喂狗*/
        void WatchDogClr(void)
        {
                TA = 0xAA;
                TA = 0x55;
                RWT = 1;
        }

网友:
狗的溢出是直接针对复位脚的,如果直接出狗不会不复位

你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跑飞了,把狗给干掉了...

网友:
是这样的,我如果喂狗,那么程序就正常运行,如是不喂狗,那么程序跑起来两秒左右(狗定时时间),程序就停止了.以前正常的时候程序是可以正常开始的.

网友:
能仿真看程序停在哪了吗?

每次都停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现在还真仿真不了,仿真器上仿真W77E58的头子坏了

网友:
1、找找DataSheet;
2、我从不用内狗;

网友:
看来你不用内狗是对的

网友:
意外地发现,外部复位程序也不会重新起来,看来原因不在看门狗,有什么情况会使用外部复位都失效吗?

网友:
我去除了看门狗的代码,结果外部复位可以了,看来是看门狗喂狗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没弄好,导致硬件复位都回不到程序开始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出在W77e58b上面。它有两个区都可以启动。你要在板子上看看你工作的低电平是不是触发了它的启动分区!

网友:
/*喂狗*/
void WatchDogClr(void)
{
TA = 0xAA;
TA = 0x55;
WDCON |= 0x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