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陣字體

楼主(2007-05-14):
點陣字體
問一下,什麼是點陣字體,它的格式是不是都一樣的,是不是點陣字體可以生成不同後綴的文件?

网友A:
就是用黑白点来表示文字,不能放大缩小,而不是像TTF那样是矢量格式。点阵字体格式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随意取任何名字,只要配合代码使用就可以了。微软的格式好像是.fon的,以前的ucdos用的是hzk16 ...

网友B:
哦,謝謝!可是我在網上下載一些點陣字體生成器替換原來的文件,怎麼好像不行?有什麼好的軟件介紹一下嗎

网友C:
假如我生成一個點陣字庫文件,然後再把它的後綴改了,這樣可以嗎?

网友D:
文件结构不同,字体大小不同,所以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