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IEEE802.1Q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请问一个关于IEEE802.1Q的问题
现在的以太网芯片有支持IEEE802.1Q的吗? 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芯片硬件就能够自动识别VLAN的? 如果都不支持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通过交换机来实现? 例如我的设备发送带有IEEE802.1Q标记的帧给交换机,然后交换机会选择匹配的VLAN端口,将数据去掉IEEE802.1Q标记再发出去,是否是这样? 我知道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是能这样通信的,但是我的设备不是交换机.
硬件
通信
交换机
以太网

网友A:
有基于端口的vlan,和基于ID的vlan,
你是要建立两台主机的vlan,还是把交换机的两个端口划为一个vlan?

网友B:
我的是一些基于ARM7芯片的设备,他们都是发送带IEEE802.1Q的帧,就是交换机能不能自动识别帧中的优先级和VLAN?
并不用交换机的端口划分VLAN,也就是一般交换机接收到主机发的带IEEE802.1Q的帧,能够识别并使用优先级和VLAN ID吗?

网友C:
那就看你的交换机是不是支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