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平如何驱动5V继电器?

楼主:
3.3v电平如何驱动5V继电器?
我现在是用光耦隔离后,直接将5V电加在继电器线圈两测,但不行,该如何做?

网友:
使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用NPN型,3.3V电平通过限流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B,E接地,C连接继电器的一端,继电器另一端接5V正,继电器并联反向的保护二极管
共地系统光耦作用不大,不如直接使用三极管。

网友:
用三极管,uln2803等

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两款产品,非常棒!!!
1.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速度快!价格便宜,欢迎使用。
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12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2. c8051f320 usb demo 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demo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demo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同样可以提供在keil下串口isd51源代码,可以硬件单步,连续运行和仿真!!!

联系电话: 13002928013  杨伟民或杨工

email: yang96381@126.com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支持直接用三极管

网友:
有些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以像数码管共阳极方式

直接接5V

网友:
开漏输出外部上拉到5v

网友:
如果IO路数多,可以用总线驱动器(芯片),这样板子比较简洁。
如果带强电外设,最好还保留光隔。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 2003 芯片。它的驱动能力可以带继电器,而且不用加反峰二极管

网友:
光耦驱动能力很差,甚至不如某些单片机引脚。最简单的是用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用2003的话,需要一片DIP16的芯片,比三极管+二极管体积还大。

网友:
使用 PhotoMOS光耦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3.3V 单片机 LVTTL、5V TTL 、24V PLC (高电平为3-24V脉冲信号驱动)
各种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光耦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光耦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2C.htm

网友:
如果3.3V单片机,5V继电器,用PNP三极管驱动,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这个表述是容易误导的。

3.3V电平在光耦这一侧,而继电器在那一侧。
两侧已经进行了隔离,和驱动电平没关系的。

从上面的回复里猜测,最大的可能不是 这个3.3V电平推不动,而是继电器那一侧,单纯用光耦带不动。需要加个简单的三极管进行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