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位图文件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ndef _LOADBMP_H_
#define _LOADBMP_H_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ITMAPFILEHEADER;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ITMAPINFOHEADER;
typedef struct tagRGBTRIPLE {
          BYTE rgbtBlue;
          BYTE rgbtGreen;
          BYTE rgbtRed;
} RGBTRIPLE;
void main()
{
   BITMAPFILEHEADER bf;
   bf.bfType=0*4d42;
   bf.bfSize=size+sizeof(BMPFILEHEADER)+sizeof(BMPINFOHEADER);
   bf.bfReserved1=0;
   bf.bfReserved2=0;
   bf.bfOffBits=bf.bfSize-size;

   BITMAPINFOHEADER bi;
   bi.biSize=sizeof(BMPINFOHEADER);
   bi.biWidth=width;
   bi.biHeight=height;
   bi.biPlanes=1;
   bi.biBitCount=4;
   bi.biCompression=BI_RLE4;
   bi.biSizeImage=size;
   bi.biXPelsPerMeter=0;
   bi.biYPelsPerMeter=0;
   bi.biClrUsed=0;
   bi.biClrImportant=0;
}
写一个bmp位图文件要求:纯黑色(单色),压缩;
用的是c语言写的
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这个程序怎么运行有错误呢,

网友:
什么错误呢?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long BOOL;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struct {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MPFILEHEADER_T;

struct BMPFILEHEADER_S{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typedef struct{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MPINFOHEADER_T;

void Snapshot( int width, int height,  char * filename )
{
       int size = width*height*3;
       BMPFILEHEADER_T bfh;
       bfh.bfType = 0X4d42;
       bfh.bfSize = size +
                   sizeof(BMPFILEHEADER_T) +
                   sizeof(BMPINFOHEADER_T);
       bfh.bfReserved1 = 0;
       bfh.bfReserved2 = 0;
       bfh.bfOffBits = bfh.bfSize - size;
       BMPINFOHEADER_T bih;
       bih.biSize = sizeof(BMPINFOHEADER_T);
       bih.biWidth = width;
       bih.biHeight = height;
       bih.biPlanes = 1;
       bih.biBitCount = 1;
       bih.biCompression = 1;
       bih.biSizeImage = size;
       bih.biXPelsPerMeter = 0;
       bih.biYPelsPerMeter = 0;
       bih.biClrUsed = 0;
       bih.biClrImportant = 0;

       FILE * fp = fopen( filename,"wb" );
       if( !fp ) return;
       fwrite( &bfh, 1, sizeof(BMPFILEHEADER_T), fp );
       fwrite( &bih, 1, sizeof(BMPINFOHEADER_T), fp );
       fclose( fp );

}

void main()
{

       Snapshot(320,240, "c:\\rgb.bmp" );
}
这个程序是用c++写的,但是用c语言就有很多错误!
现在上面这个程序运行都没有毛病,就是 "c:\\rgb.bmp" 里的图片没有内容

网友:
你可以用hex的方式打开你的bmp文件,看看到底有没有写入内容。

你写入了bmp的文件头,内容呢也就是你的点阵?
没有bmp内容,你肯定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
确实,只写了头信息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long BOOL;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include
typedef struct {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MPFILEHEADER_T;

struct BMPFILEHEADER_S{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typedef struct{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MPINFOHEADER_T;

void Snapshot( BYTE * p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char * filename )
{
      int size = width*height*3;
      BMPFILEHEADER_T bfh;
      bfh.bfType = 0x4d42;
      bfh.bfSize = size  // data size
              + sizeof( BMPFILEHEADER_T ) // first section size
              + sizeof( BMPINFOHEADER_T ) // second section size
              ;
      bfh.bfReserved1 = 0; // reserved
      bfh.bfReserved2 = 0; // reserved
      bfh.bfOffBits = bfh.bfSize - size;

      // 位图第二部分,数据信息
      BMPINFOHEADER_T bih;
      bih.biSize = sizeof(BMPINFOHEADER_T);
      bih.biWidth = width;
      bih.biHeight = height;
      bih.biPlanes = 1;
      bih.biBitCount =1;
      bih.biCompression = 0;
      bih.biSizeImage = size;
      bih.biXPelsPerMeter = 0;
      bih.biYPelsPerMeter = 0;
      bih.biClrUsed = 0;
      bih.biClrImportant = 0;

      FILE * fp = fopen( filename,"wb");
      if( !fp ) return;
      fwrite( &bfh, 1, sizeof(BMPFILEHEADER_T), fp );
      fwrite( &bih, 1, sizeof(BMPINFOHEADER_T), fp );
      fwrite( pData, 1, size, fp );
      fclose( fp );

}
void main()
{
int pRGB[240][320]={{0000,0x00},{0xff,0000},{0000,0000,0000,0x00,0xff},{0xff,0xff,0x00}};

      Snapshot( ( BYTE*)pRGB, 320, 240, "C:\\rgb.bmp" );

}

这个程序出来了,可是现在main()里的数组初始化不知道怎么写了,最后的要求是,在黑色上有白点

网友:
晕,
你找个bmp图片,用hex方式(ultraedit)打开看一下怎么组织的吧。

网友:
BMP文件是格式,LZ清楚吗?

很久以前做过,现在只记得BMP文件的数据,是从最下面一行开始存贮,而不是BMP文件的第一行。且在数据组织方面,有一定的处理,如一行必须是8的倍数,不够补零等。

LZ在网上这相关的文章看看吧。

网友:
怎么把一个单色(只有黑,白色)bmp图象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