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注册表

楼主(2008-05-13):
wce注册表
我的板子在u盘插过一次后,以后不管我把U盘插没插上,都有u盘注册表键值,请问大家,那我怎么判断U盘是否插上?
u盘
注册表

网友A: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不会吧?我都可以判断U盘是否插上,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下看,查看里面的各个序号目录下的Name键值,查看是否有U盘对应值,有则接了U盘,没有则没接

网友C:
我也正在关注这个问题!楼上的说:可以判断U盘是否插上,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下看,查看里面的各个序号目录下的Name键值,查看是否有U盘对应值,有则接了U盘,没有则没接.能不能再具体一些.

网友D:
同楼上问
我这边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U盘插上去过后是随机显示的,而且当我从机器上拷文件到U盘上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设备或者
拷贝不成功之类的,但有些情况下会在U盘上看到拷的那个文件,有时候看不到。
有个解释是wince是超简化版的操作系统,并不是支持所有的U盘,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勉强,因为U盘的接口规格不是已经成国际标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