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sdio接口的spi传输模式的驱动

楼主(2008-03-24):
新手提问-sdio接口的spi传输模式的驱动
最近在做一个驱动 是关于sdio接口的 其中要使用spi这种传输模式 。在Linux下使用。以前没有做过驱动。
看了个Linux 2.6中的一个mmc的驱动 感觉很不好理解 高人能否指点一下思路 !
linux
接口

网友A:
咋没有人回呢

网友B:
SPI 好象就四根线,有这么麻烦要去看MMC的驱动吗?类似的驱动可能有很多,我虽然没有做过SPI驱动,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个不难。要有信心。呵呵。SPI是freescale提出来的标准

网友C(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D(2008-06-11):
wince 下sd卡驱动分析
http://www.icembed.com/info-21680.htm

网友E(2008-12-12):
在SDIO驱动中 包含了SDCC的老版本驱动,这个是用来访问SD memory的,比如MMC卡,可以通过SD口读,也可以通过SPI方式读。
在SDIO的最新支持的SDIO only的设备驱动里,只能通过SDIO,不能用SPI和SD模式。
就是说访问memory可以用SPI和SD驱动 ,但是访问设备只能用SDIO。
SDIO SPI SD的三个方式都在SDIO的驱动中。

网友F(2009-03-18):
建议详细阅读sdio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