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和帧的区别?

楼主:
像素和帧的区别?

最近在做音视频驱动的东西,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初学者,大家指教了。不要见笑。

网友:
像素...你屏幕上一个个很细小的点就是像素,帧...你整个屏幕就是一帧图像

网友:
像素是画面最小的计算单位,比如说你的屏幕显示是1280x800,那就是说一行分成1280个点,每个点是一个“像素”。
同样的长度里,分出的点(像素)越多,表现的越清晰,越能表现细节。
你不妨试试将你的屏幕调成800x600试试,看看显示效果。

人眼的滞留效应你该知道吧?视觉暂留现象,指当人眼所看到的影像消失后,人眼仍能继续保留其影像0.1-0.5秒左右的图像。
动画的实现原理就是这样,利用人眼的视觉滞留,连续显示有微小差别的系列静态图画,在人视觉中就会形成“动”的效果。

了解了以上概念,现在说“帧”。
占满整个显示屏幕的一幅图像是一帧。要满足人的视觉效果,至少10帧/秒,才有初步的动画效果,而要使画面流畅,至少15帧以上,而电影之类的,一般都是30帧左右的等级,看起来才流畅,尤其是动作片。

正因为显示是按帧的,而不是真的连续,液晶电视才会有拖影现象,因为显示每一帧是要时间的,对于改变太快的画面(比如射门),就来不及了,人眼就能看出差别。

网友:
哦,楼上大侠解释的很好,是否可以多解释点n制、p制的东西,以及视频这方面的知识,小弟以前没接触过,大侠指点指点。

或大家谁知道,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帧由千千万万个像素点组成.

网友:
如果需要涉及开发的,最好看详细的协议文档。如果只是需要了解,那只要知道是不同的视频传输显示制式就行了。

NTSC制 PAL制是视频显示传输的制式格式,以前常见于模拟视频(电视机、录像机),现在数字电视也可以接收这样的制式。
不同的制式有不同的规则,调制频率,调制幅度都各有不同。

视频也没接触过吗?你在电脑上看的电影都是视频。

网友:
简单的说,

一帧图像就是一幅静态图像,它是由很多个像素组成。
比如,屏幕分辨率是240X320,那么它就是由240X320的像素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