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输出 程序调试

楼主(2008-07-24):
串口输出 程序调试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int i=7,j=2;
float f=(float)i/j;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3;
TR1 = 1;
TI = 1;
printf("%f",f);
while(1) {}
}
这个程序为什么在运行的时候 在串口输入串口 没看到东西啊
这个是编译时提示的信息
Program Size: data=38.1 xdata=0 code=2762
include
程序

网友A:
应该有的,只是只执行了一次printf函数,因此你必须在运行程序之前做好接收工作。不如,这样试试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int i=7,j=2; [code]
float f=(float)i/j;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3;
TR1 = 1;
TI = 1;
while(1) {printf("%f",f);}
}

网友B:
printf()函数是重入函数吗